联想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09-04-10):
我接到一联想显示器,是唯冠代工的,驱动板上的一个三极管,烧了,换了以后,接通还是烧,我用这个驱动板接另外屏可以正常工作,我判断是屏的问题,但是我知道是屏的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,屏的型号是M190PW01(友达),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,谢谢

网友:
这个没有遇到过

王大修 -10 基地严禁灌水,下次严惩! 参照: http:/

网友:
应该是屏板有短路吧,我遇到过:短路老烧驱动板

网友:
你看屏板上的电容是否短路了

网友:
检查屏上供电的贴片电容

网友:
屏上有短路的主查升、压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