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GJ769F2 行宽

楼主(2009-04-10):
开机行宽.不能调,只要一调整图像马上上下压缩到一条亮线,
场块是 TDA9302 已换 无效 请大家给我一点思路.
联想

网友:
供电正常不? 行幅管查了不?

网友:
供电正常,行幅管TIP122也换了

网友:
那我不调行幅调场幅能正常调吗?另外.压缩成一条亮线的时候.场输出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?

网友:
此机现在不接升压管可以显示,但接上B+就在60-40V之间跳变,不知道是不是X射线保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