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7000 反复从起 诊断卡 B7 B6

楼主(2009-04-10):
HP NX7000 反复从起 诊断卡 B7 B6 北桥换过 显卡插槽也加焊过 内存换了无数根
还没解决 看论坛里也有朋友碰到一样的问题 想应该通病
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机器 同样的问题
给点思路谢谢您
显卡
通病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

网友:
换IO看看,楼主北桥都可以换,佩服

网友:
谢谢帮顶
但请朋友们给点建设性的意见
谢谢

网友:
B6的前一个代码是多少?

网友:
是显卡坏了我以前有过不过没做好,但是跑过代码卡了就是没显

网友:
谢谢朋友的思路 一会我搞一下显卡 看情况内存是过了 应该是到显卡不过
HP 机器 给我感觉只要有一个地方不过 就反复从起
以前碰到过好多都是内存不过反复从起
谢谢朋友们

网友:
还没修好???

网友:
6楼说的对,先刷再说

网友:
也没有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呢?
还有,不过的时候,电流是多少呢?

网友:
好了没 说下解决方法

网友:
还没有修好,看论坛里也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想必是NX7000的通病 我在查查有了结果 告诉你们

网友:
还是没修好,

网友:
还在等 还是没修好, 我想换个南桥行不行
?

网友:
想换就换 顶一个搞不定 在换扳

网友:
这个问题.我以前也有过...一个是供电不稳定..还有就是硬盘有问题也会这..不知道你的那个问题能不能跟我一样解决

网友:
哈。。。 搞不定就换板。 能节时间。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光板上电的 反复从起 BIOS 没地方下载 那位朋友有 帮上传一下 谢谢?

网友:
CPU坐跟内存做 加焊下试试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