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误分区格式化很急

楼主(2009-04-10):
我的硬盘被无分区格式化了  我用finaldata easyrecovery 都不好使 求救高手解决很急

网友:
误分区的故障是挺简单的,跟误ghost差不多,找我的教程。另外格式化没有被覆盖,恢复的希望是很大的

网友:
用易我分区表医生试试,如果分区表没有覆盖的话可以找回来

网友:
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试试?

网友:
哈,此故障我以前在刚学修电脑的时候就遇到过了,用DISKGEN可以的,试试!!

网友:
用diskman,分区系统都可以全都恢复

网友:
finaldata,用个光盘版的,然后描扫硬 盘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启动盘起动。用命令:diskgen搜索分区。找回分区。。先找主分区,然后再扩展分区。F8保存后。重启电脑。。以前的数据全都在。。!!

网友(2009-06-05):
没错用DiskMan 的重建分区表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