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W280S 求助?????

楼主(2009-04-10):
神州W280S ,通电无显示,CPU,内存,南北桥电压都正常,跑码是D4 28,电源模块ISL6227换过,还是同样问题,请给点维修思路!!!
cpu

网友:
楼主试一下不接内存,跑码是什么?

网友:
还是一样,D428

网友:
现在上内存变成03DA,不上内存是D4 28

网友:
已经解决,重新刷BIOS可以开机,但网卡找不到,原来的是rtl8201cl 找不到该型号,只能重台式主板找一个rtl8021bl想不到这两个型号可以通用,现在开机进系统上网都正常。

网友:
rtl8201cl 找不到该型号,只能重台式主板找一个rtl8021b
经验啊

网友:
hehe,高啊,从台式机上找零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