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65(8IG1000-G)跑01不动,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4-10):
开机跑C1到01就不动了,是哪问题,从哪下手?>?
技嘉

网友:
我测量了一下各供电的电压,发现AGP旁的二个MOS管的下管输出 3.81v.
这个电压应该不是正常的吧??

网友:
不正常就去检修一下,判断是管子还是控制IC坏了~~

网友:
哦。好的01这个代码是要检修哪?有人说内存过不了,从哪下手?

网友:
一·放电
二·BIOS
三·内存电路问题
四·开机时压脚座看看
(一二种情况较多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