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 跑C1之后就不断重起

楼主(2009-04-10):
今天弄个 845GV的板子,把诊断卡插上之后跑 C1 之后就不断地重启,不知道 为什么,是不是 I/O有问题呀 ,请给位老师给回帖 谢谢
重启

网友:
不是IO,你把内存金手指擦一下,或者换一根内存,再不行就把内存槽清理一下~~~~

网友:
先换好的内存试下,不行就看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..换IO .刷BIOS...........

网友:
要是问题解决了回来说一下~~~~

网友:
放电
刷BIOS
压脚座
还有内存

网友:
查下内存91 92 SMBUS,3。3V电压正常否,我刚刚碰到的就是这个电压不对,最后查出来是IO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内存,量电压,BIOS

网友:
这种板子检测不到内存就这样

网友:
擦一下内存,量一下电内存电压看正不正常。

网友:
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就压下CPU痤和北桥试试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这种问题只要不是北桥问题都应该好解决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