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NF4S不断重启

楼主(2009-04-10):
原来故障是不跑码,压桥偶尔显44。怀疑NF4虚焊,补焊后开机,44-C1-C3-25-26,然后复位灯闪一下,一直循环。电源,内存,I/O已经换过,就是没有编程器刷BIOS.请指点是哪的问题?

网友:
NF4主板一般都是桥的问提

网友(2009-11-07):
换个I/O试一下以前我有一快板也是换个I/O就好了

网友:
桥没加焊好,建议从新加焊,但是有风险,你要注意容易把桥焊死,主板就会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