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按键上没有电,从哪里开始查?

楼主(2009-04-10):
笔记本
开不了机,测量开机按键上没有电压
一般从哪里动手?
开不了机

网友:
也没3、5V吧

网友:
你都知道问题了,就从那里开始找吧,看是哪里控制的。

网友:
开机心片,或IO

网友:
开机芯片?io?

网友:
从保护隔离到待机电路,和开机有关的供电电路

网友(2009-05-11):
怎么知道哪个是开机芯片,哪个是待机芯片?呢

网友:
从开机键跑线路
重点查待机

网友:
有没有朋友贴几个典型的开机、待机电路参考一下?

网友:
看有没有3V5V,有一般先换EC

网友:
可以先查待机电路啊

网友:
有没有待机电压,测本本要用成能的电源适配器的,可以有电压数值显示

网友:
专用开机芯片或EC

网友:
深圳同创电脑
哪个是CE芯片呢?CE原意指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老兄,还是先看看书,在来吧,你还不知道,开机芯片,如何修呀

网友:
查保隔和待机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是刚来的,学习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