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K8N51GMF-9 集成显卡亮PCI-E不亮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10):
GA-K8N51GMF-9    这个是939的板子,NF6100南北桥,DDR1内存,集成显卡亮上PCI-E不亮 不插PCI-E显卡正常跑到25亮机,插上显卡后,C1处跑几次不过后再25集成显卡亮PCI-E显卡不亮。 原来32个小电容有一个脚开路,加焊过北桥,电阻全相同了,还是不显。  时钟复位电压正常, 刷过BIOS  清洁过N次槽了,请问一下还有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影响到的??      另32个电容进北桥端最尾两个电容(长边槽)电压是1。1V,其他电容都是0。6V 这有问题吗?

网友:
看来你 必须做个新桥(直球也可以)
NF-6100-A2的桥你最好是用NF-6100-N-A2无铅的桥啊 !

网友:
不用怀疑
你没动过BIOS
9成是桥拆时要小心掉PAD

网友:
BIOS换过    有一模一样的另一张开机断电保护   怀疑北桥挂了  对地几欧 与这张板比较明显低

客户取走  将就用集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