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-PFC没电压输出

楼主(2009-04-10):
上电测得紫色线没有5V SB电压,拆下。测得两只大电容+和中点是50V左右,中点和- 有250V左右,电原开关管13009正常,辅助开关管也是好的。

网友:
首先是大电容的均压电阻有问题,换了再说,临时没得换就取下吧。辅助电源从启动电阻、基极连接的电阻查起,变压器看有无断路。
还有,这些问题应该难不到你啊?

网友:
呵呵,还是兄台了解我,因近日比较忙,没时间去查,前天刚想修但又要出去装电,所以就发个贴子。

兄台可否留Q号?我的75886307

网友:
果然如兄台所讲,一个均压电阻100K坏,三只串联启动电阻中的其中一个220K坏。但更换后辅助电源还是没电压输出,可以还有坏的地方.变压器没问题.

网友:
检查开关管及其基极连接的限流电阻、二极管,c1815有无烧毁,还有输出端有无短路,5v稳压管有无击穿。

我很少上Q,短消息找我反而容易看到。最近忙,5月中旬才有空,那时候再慢慢聊吧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,我最近也忙, 所以查的时间特少.过几天我再看看情况

网友:
上个图方便看,

网友:
对了,与该图一样,分析下会是那几个部件出情况.

网友:
该电源现在已修好, 还有一个是C1815坏, 换上OK.

网友:
我修过几个长城都没一个对得上图纸的,当时的故障都是开关管或者基极电阻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