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 MX440 10X 进入系统黑屏问题

楼主(2009-04-10):
首先说明一下,电脑原本是好的,只是主板有些问题,去更换了同型号的主板,安装好后,驱动什么都是自动设别的,重启后,在进入xp的桌面时电脑黑屏,提示信号超过范围,显示器是17 液晶的,出现这种问题,大部分为分辨率或者刷新率过高造成的,重启进入VGA模式,可以正常的现实,使用的是默认的低分辨率,现在,不论你调整多少的分辨率,便是黑屏,提示“信号超出范围”,把显卡拿下来,看到上面有几个电容有些鼓,在这里问问大家,是不是电容造成的这种问题,如果是的情况下,为什么开始没有更换主板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问题。因为手上没有维修器件,所以只能在这里确认什么地方坏了,也好维修,谢谢大家的帮助

网友:
先把显卡表面的问题处理掉。再测试  显存GPU都有可能

网友:
n卡  出现 超范围的 几率  较小  但修复率 较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