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51fpb 问题

楼主(2009-04-10):
dell e151fpb 插电源开关指示灯就一直闪绿灯,而且屏不亮。谁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??????》
DELL

网友:
驱动程序的问题啊。。我也是这个问题。比你好一点,是白屏呢。。。正在找程序,可是找不到。我准备发贴。

网友:
先用另外的高压条把灯管点亮,看有没有图像,就可以判断是高压还是驱动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