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d T21 用电源开机进系统后报警,进来看

楼主(2009-04-10):
IBMd   T21 用电源开机进系统后报警,提示电力不足,请换电池或是外接电源,可我现在就是外接的电源啊,一会就待机了啊,不过不进系统没有问题,包括做系统前的整个过程,都没事,只有进系统后提示,报警。

网友:
换个3421 看看。有可能是他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用电池可以开机吗?要是不可以确定下电池好坏,要是电池好的就有可能是充电电路问题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维修思路,不知楼主试过没有呢?关注维修过程,积累维修经验哈!

网友:
3421换过,故障依旧,用电池开不了机器,拿掉电池一样,开机,只要等2分钟就会提是,然后报警,明天我去找两个芯片,换上看下,有结果我会告诉大家,谢谢大家的关注

网友:
会不会BIOS程序坏了,这种问题不好测。

网友:
楼主给个换3421的理由!!  这样的问题怎么会想到换3421的??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从简单的问题入手:先解决用电池开不了机的问题。故障可能发生在电源选择这个环节上

网友:
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,机器始终认为有电池在机器上而又不能通过电池供电,所以会傻呼的认为电量不足

网友:
恩,我也同意是充电和放电方面的问题。还有就是更换一下电池充电管理芯片,这个芯片有电池参数的检测功能,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,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但必须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。比如是否有记忆效应呢!

网友:
电池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,是什么8607还是,忘了,

网友:
楼上分析的很对啊,不过现在我换了      充电芯片前边的六脚 芯片,弄的,待机电压 没有了啊
我很佩服楼上的分析能了啊,我一遇到本就不知从哪下手,不知大家在修本时跑电路吗,介绍点经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