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40故障

楼主(2009-04-10):
TCL K40故障:第一次开机正常,关机后重启不亮。必须拔掉电源,再重插电源开机,就正常了。请问各位这是哪问题????
掉电

网友:
我也有个DELL一样的问题开机正常重起和灰屏

网友:
请高手来给解释下

网友:
你说的仔细点.第二次开机不亮跑码还是不跑码?有无复位等开机的重要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