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55s3主板桥芯片发烫

楼主(2009-04-10):
请问GA-M55S3桥芯片发烫,测点电压正常

网友:
换桥 这个应该是NF系列的的桥吧!

网友:
主板是好的 吗!!
这板子桥就是很烫的 !
你可以加个风扇在上面
还有就是小散热片旁有2个电解电容换掉(1000UF/6.3V换成820UF/6.3V的固态电容)
是品质问题啊

网友:
桥是NF-550

网友:
测一下周转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!不行的话做桥了。

网友:
主板是好的 吗!!
这板子桥就是很烫的 !
你可以加个风扇在上面
还有就是小散热片旁有2个电解电容换掉(1000UF/6.3V换成820UF/6.3V的固态电容)
是品质问题啊
引用 网友A:

这个板子正常下就是可烫
请问下小散热片旁有2个电解电容敢不敢换成2200UF/6.3V

网友:
不可以啊 !!
工厂要求换820UF/6.3V的固态啊
会当机严重不开机

网友:
这是这个型号的板子正常的问题,产品质量不过关,买这个板子是看运气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恩,是 nf-550的桥 没有看见散热片旁边有6.3v 1000uf的电容啊

网友:
一定要换固态的电容吗

网友:
是工厂的 ECN啊
是批量性的

网友:
如果主板没有问题的话,你可以在北桥上加个风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