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GD8-PRO点不亮(急)

楼主(2009-04-10):
775接口的,上C3.06,cpu电压1.35V,内存电压1.8V。时钟1.2V,诊断卡不跑码,BIOS刷过,io加焊过。IO是83627eHG。

网友:
我也有两个这个型号的主板没有搞定!!!!

网友:
我昨天做了南桥不行,后来做北桥但北桥难做的,没成功但怀疑北桥的可能性很大。我没做桥的设备,技术又不到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