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15P-A2主板加电自动开机

楼主(2009-04-10):
精英915P-A2主板加电自动开机,走代码,但是隔两三秒钟又自动关机,测开机点上没有电压,请问要从那方面下手?

网友:
从内存方面入手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这样设计的,但是如果你开机了还是这样,那就是内存接触不良

网友:
加电自动开机,也许和I/O芯片有关。或者开机针脚对地短路

网友:
开机电路中三极管损坏
或者IO损坏
其次检查南桥1

网友:
看Q67坏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0-12-21):
开机针脚对地开路了,查开关针连接的电阻,换一个50欧那片的就能好了

网友:
80%都是主板短路~把主板下面垫层报纸

网友:
我有块技嘉845也是这问题

网友:
强行开机检查
开机电路中三极管损坏
或者IO损坏
其次检查南桥坏或开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南桥开焊也会引起加电自动开机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