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条内存那个颗粒坏

楼主(2009-04-10):
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条内存那个颗粒坏

网友:
第三颗啊,热风枪吹一下吧

网友:
这是什么软件 测的啊
怎么判断是 第三颗呢?

网友:
第3颗
而且看起来不像虚焊
换一颗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虚焊都可以看得出来?

网友(2009-07-27):
第三片有问题

网友:
虚焊怎么看啊,高手说下啊

网友:
怎么看的说说

网友:
用的什么东东测的内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是个内存检测软件  RST这个比较好用容易懂   内存上一面有8个颗粒  软件下显示的就是检测你内存的,中间有条分隔线距离比较宽,一边个代表4个颗粒,如果那个颗粒坏了就会在那一地方出现红数字

网友:
虚焊和排阻损坏一般显示是一竖条的,这种跳跃式的一般颗粒有问题的多。

网友:
这个软件正点

网友:
这个软件好啊,您还可以用万用表量,看是那条线路的问题,再判断是哪个颗粒坏了

网友:
第三颗坏了,换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