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ell e151fpb 驱动板程序???在线等!

楼主(2009-04-10):
求dell e151fpb 驱动板程序???。。。白屏。。怀疑是程序问题,可是没有找到。
所以发贴请求帮助!!!!

网友:
如果是明基代工的  一般都是高压板的故障

网友:
與明基FP547完全一樣的機器 用547的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:
传一个你试试,这个有几种。

DELL E151FPb 贴纸PF557D 7280 FLASH PM39LV010 GM2110 M150X4-T05_20080930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.......本人在试....有结果再给大大家说.

网友:
试了..不行..比之前好一点,之前白屏后不能关机....刷了你这个后可以正常开和关.可是还是白屏...

网友:
與明基FP547完全一樣的機器 用547的程序就可以了
引用 网友A:

你说用这个就可以..你有没有这个的程序呢......

网友:
如果是明基代工的  一般都是高压板的故障
引用 网友B:

不是高压板的问题....我用代换法...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