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4-10):
华硕A6JR不跑码,各电感上电压都有,电流1安左右掉电,请各位高手指教
华硕
掉电

网友:
保护 ,或者短路 ,再查查吧

网友:
看看时钟,量量电压.

网友:
并不是所有的电压都在电感上.

网友:
用试波器点内存看下跑那了,我看是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