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2集显主板,无待机!

楼主(2009-04-10):
下午接了一块进水的集显R52,进水后,客户拿到他修手机的朋友那里去修过。我接到时,没有待机电流,VINT16V有,VREGIN16未能进入东芝芯片,参考T43的图纸,DOCKPWR16F,经过F5,D10,还有个10欧的电阻加至东芝芯片,但这个集显的R52,F5二极都只有0。3--1。4V的电压在变化,如果跟T43一样的话,那只能是,夹层断线了!如果断线了,怎么会有电压变化?请教修过R52的老师,指点下下,中间是否还连接得有什么元器件,或者发个集显R52的点位图上来,先谢过!

网友:
没有老师在吗?自己顶起!
实在不行了,我就直接从DOCKPWR16F上拉条线到F5上,烧了算了!

网友:
没图就简单跑跑线路吧,略尽人事

网友:
哎!周边都划完了,没听到响,背面周边跟本没有什么元件!

网友:
待机3 M  5M不是TB62501发出的是1631给的

网友:
大哥,我也知道35M是1631控制的,1631要工作,没有TB的信号,他能工作?TB没有VREGIN供电,本身能工作?

网友:
TB坏没坏,我没先管他,至少供电没有对地短路!论坛上的前辈说了,不要随便去加焊或者代换任何一个怀疑坏了的芯片!(怕扩大故障,嘿嘿!)他的主供电都没有出来,我也没有理由去代换他,就算是他坏了,电流表应该有待机电流,0。2+吧!坏了也不可能连F5的二端都没有电压吧!你说呢?

网友:
我知道T4系列是J13-F2-F5-D10   这个R52:J20-F2-?-F5-D10   设想要是F2-F5之间断线的话,哪来0。5-1。5左右的电压在变化呢?实在是没办法,上次也是有个R52,VREGIN线断了,直接飞到TB上面的一个10欧电阻上,一通电,烟一冒,烧了,这次要悠着点了!

网友:
TB62501的57PIN上的一个电容短路或严重漏电哈!

网友:
线都不通谈何漏电?算了,不修了,反正是二修板。这个板子太多断线的位置了,F2--F5断之, D10-R422断之,TB33P-R606VBL又断了,还有蛮多没查到的!我想他是不是给本本洗了个澡哟,这么多断线的。但最近确实修了几台R52,都是VREGIN断线了!不知道R52有没有这个通病?他们单位四百多台R52,都渐渐出现故障了!看来以后要多多熟悉集成R52的线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