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老是不能把显示器点亮

楼主(2009-04-10):
debug卡代码上午跑到40,晚上把内存,硬盘线又重新插了一下debug卡跑到96有不走了,有时一下跳到FF显示器还是一直点不亮,显卡在别的机子上是可以点亮的,显示器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主板是刚换了一周的,CPU也是刚换的。先行谢过了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AGP插槽关健点电压,再有种可能,老显卡不兼容,换块试试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 主板
清洗一下槽看看

网友:
测量的主板上的电压也是正常的,插槽也洗了一下,CPU也重新装了一下,debug卡走到96就不走了,换了个显卡也不行啊!技嘉的主板,EP45-DQ6的主板。各位大侠帮帮忙了。

网友:
換了一塊主板解決問題了。

网友:
这种我修过,是显卡显纯,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