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题

楼主(2009-04-10):
主板型号是865gv-m8 ,好像是ecs的联想品牌机主板。主板不能触发,强加电可以开机正常使用。
主板CMOS不能保存,cmos跳线电压0.8V,短绿线开机后4.5V。
强加电后正常使用,只要不关交流电源把短路线拿掉也可以正常开关机。
南桥坏了吗?

网友:
补充一下IO是W83627EHG,南桥82801EB。ICH5

网友:
南桥不会坏的,重点检查绿线到南桥的门电路。

网友:
IO参与启动,IO也有可能坏

网友:
建义先更换IO试一下~~~~

网友:
检查一下主板电池,是不是没电了,还有CMOS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