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品牌机I845E主板不过内存跑C1

楼主(2009-04-10):
刚拿来时有时能触发,换晶振后能正常触发跑C1,插上内存(确定好的)还是不过C1.不过有时插下内存跑25了,重起又不过C1,查内存供电场官电压正常,不知道怎么修了,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.

网友:
清理内存插槽~~~~

网友:
GA的板子网卡会影响当25
还有就是PCI到SB到网卡的ID信号会影响
还是先刷个BIOS吧!!

网友:
楼上说的电压全正常, 今天测试了内存总线到北桥的阻值,其中有一条线的阻值偏高几百欧,跑电路找到该线所连接的排阻阻值正常.其它的阻值只相差1欧。北桥加焊了还是跑C1

网友:
阻抗正常了没!!

网友:
兄弟加焊CPU座子吧 品牌机的典型毛病~~

网友:
电压信号都正常的话那就好是桥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