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2死机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10):
这个机子进DOS和进WIN PE都不会死机,但安装系统到一半的时候死机,请教高手解疑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内存条有问题?

网友:
风扇搞一下试试? 看看跟CPU的接触情况

网友:
显卡旁的电感也稍带看下...

网友:
别的师傅说cpu供电的 电源芯片有问题换了还是搞不定,老火

网友:
换ADP3421和3410!

网友:
就是换了这两个芯片,还刷了BIOS还是没用,现在都开不了机了5555

网友:
就是adp3421的问题  ,这个机器修了多少了,死机 开机亮一下硬盘指示灯就掉电 都是一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