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难搞的硬盘,硬盘锁

楼主(2009-04-10):
方正的器牌机,换了块板子,80G的在BIOS里只认到33G了,分不了区,装不了系统,用了HPA,可以看到有一个45G的HPA,用HPA /clr清除了,重启又回到原状,以为不能用HPA,HPA是联想专用的,又下了一个UlockHPa,还是不行,后来低格了还是不行,因为换的板子只有一个IDE,接了DVD和硬盘,先换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,用PQ分区提示无管理员权限,分区工具一个一个试,搞了半天都没搞好,,最后用了DM,里面有一个设置硬盘大小的,可以看到三个选项,一个是81G多一点,一个是74。6G,一个是33G,选了一下74。6,重启,可以了,分区,装系统,都好了,不过这是在后来换的机上做的有两个IDE接口,装回去,还是只有33G,晕死了,再用下DM设一下大小,可是出错了,提示更新BIOS  OR  调线,仔细看了一下,一个IDE的硬盘,在BIOS里怎么会看到在SATA的设备里呢最后调成,硬盘为主,DVD为从,再进BIOS可以看到硬盘在IDE口了,分区可以了,搞了我一天,终于搞定了

网友:
那是品牌机里一个专用的恢复功能,联想的有专门的清除工具的,方正的我不清楚,应该也有,你走了弯路了

网友:
品牌机里大多是硬盘调成第一硬盘,可以少许多的麻烦

网友(2009-06-09):
唉!这个是ST硬盘独有的跳线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