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09-04-10):
有一个3合一的读卡器,只能通过延长线接在USB口上,插SD卡接上主机后无任何反应,打开外壳后目测,线路和元件(一个晶振和若干电阻电容)无异常,用万用表测量,接口5根线中有一根线有5V电压进入,下面就不知怎么检修 了,望各位高人指教!
问题

网友:
还是没有人啊,自己先顶起来!
刚才打开读卡器,USB口第一脚对地阻值371,2脚543,3脚533,4/5脚为0,晶振两端无电压和电流,这是否意味着此元件已经坏掉,望高人解答

网友:
用电压档测量各个插槽的电压,均无5V电压进入,应该还是5V供电的问题,和晶振没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