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富士通FMV-820MT的报0210错误.有滴滴响.

楼主(2009-04-10):
一个富士通的FMV-820MT的开机亮机以后,就马上连续报滴滴响声.大约20秒后过了第一屏后就报 error:0210:stuck key后面没有任何代码了. 按任何键也没有反应啊,我拆下来键盘接上了USB键盘后,也报警,不过按F2进BIOS.可以,不过总在滴滴响,我按选项相当的反应慢.太慢了.我也取下来触摸板,也一样报错.
我查过网上大多数说是键盘报错,我实在想不通了,是不是南桥还是BIOS有错啊,我要如何查.

网友:
1;更换内存
2:取下网卡,光驱
3;加焊IO

估计不是ji键盘的问题

网友:
此本本没得光驱啊,我在论坛查过一个贴子,有人就是换了IO也没有好着啊,王大修版主解答到,下排容啊,
我不懂得要拆那里的排容啊,是主板键盘接口背面的没有啊,有懂的来说句话\

网友:
不懂可以不修或找别人修  千万别瞎修! 人为导致的故障很难修的,按你的描述可以判断为主板故障,除了检查排容以外还要查键盘口到控制芯片的线路和对地阻抗,如果没经验还是不建议妄动!

网友:
不懂可以不修或找别人修  千万别瞎修! 人为导致的故障很难修的,按你的描述可以判断为主板故障,除了检查排容以外还要查键盘口到控制芯片的线路和对地阻抗,如果没经验还是不建议妄动!
引用 网友A:

说得非常好啊。现在很多搞维修的,也不去分析问题,对症下药。拿到东西就一阵乱修,人为扩大问题,弄得后面的人没得修。

网友:
我也是专业搞维修的,不过只对本本处于初级阶段。我上论坛来提问,就是想向老手,高手们求解,我要是要送给别人修,我就不来问了。当你接触多多故障,修过多种本子以后,也就问的问题越来越少的,
本本新手们说是吗

网友:
90%是H8坏了要是没有一样的板那就废了

网友:
肖大哥,你好,多谢你指教,看来我就教他换板才是正道了。不理那么多,先拆换电容试下子,实在不行换板收钱就是。维修终级目的就是得钱。

网友:
检查内存,这种主板很挑内存

网友:
你看看键盘心片.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