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1934S液晶显示器,亮几秒不亮(已修复)

楼主(2009-04-10):
LG W1934S液晶显示器,亮几秒不亮,但可以看到图片和字。
换掉OZ9938CN,16脚,现象一样,怀疑灯管问题,用以前的方法飞线,去掉OZ9938CN的保护,现象还是一样,怀疑线圈有问题(灯管接口线圈,一个线圈供两个灯管),去掉线圈,再去掉保护,正常,但亮度不够,只有找一个线圈换上,原来的是spw-068,因为找不到相同的就找了一个197的换上,用五分钟左右,灯管又灭了,没办法,只好从新的高压一体板上拆一个spw-068,测试两小时,一切正常。

网友(2010-03-01):
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