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碰到开机报警的内存大家是怎么修的

楼主(2009-04-10):
碰到开机报警的内存大家是怎么修的?我有一条DDR256的内存是开机就报警的,用一条好的内存在SIS的板上也带不起来,该怎么修呢?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:
开机报警告一般是有短路,先测一下排阻有没有坏的!!!

网友:
1.看有不有内存上的电容短路,有则取走电容再试。
2.电容短路很少见,我修过几根,都是带不起来,是排阻坏的为多。220和330以及100的排阻。换了排阻再使用rst测试,。

网友(2009-07-27):
可以先用内存测试仪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,如果没有再用RST测

网友:
对,你先用SPD3000测一下数据线和地址线有没有问题。它会报是哪个地方出问题的。然后换掉那个地方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什么东东?解释一下

网友:
不好意思,打错了,是SP3000,这个测试仪很好用。开路短路,BGA不良一测就出来了

网友:
这样一般就是信息没了。刷信息

网友:
我也有一条内存开始还可用,第二天就坏了,放在其评测机上带也不行,看楼上说的有短路,$$$试试了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楼上的你有SP3000具体一点的信息吗?给大家分享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