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-865PE2主板刷BIOS

楼主(2009-04-11):
SK-865PE2主板不亮,报警一长两短,换显卡还是不亮,用AWDFLASH刷BIOS,刷到最后两格,显示条变成蓝色,更新出错.怎么解决.请高手指点!!!!!!!!
       这种主板刷BIOS工具用那种型号的最好!!!!!!!!

网友:
刷新中途出错,找编程器重新刷新吧

网友:
变成蓝色表示这个位置不需要升级,你可以加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:
AWDFLASH XXXX.bin /py/sn/cc/cd/cp/wb/f/r
这样就全部刷新了。
如果变成红色,就需要更换BIOS 芯片来解决。
所以,你要确认这个故障是BIOS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