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这些BISS不认的硬盘怎么修复?

楼主(2009-04-11):
我有几块SANXING,WD,ST的大硬盘BISS不认一般是什么问题,盘体转速正常,是固件坏了吗,用PC3000可以吗?》

还有的硬盘是硬盘能装系统能用,但是在系统盘带的MHDD下检测不到盘,怎么回事?

网友:
帮帮忙吧大家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主板,有的主板不支持大容量硬盘

网友:
主板问题,换主板吧,不可能所用的硬盘都有问题,对不对。

网友:
想搞硬盘就需要专门的工具才能搞

网友:
在MHDD下不认的话,那是MHDD只认主盘,你那肯定是从盘了。所以它不认。

网友(2009-07-07):
用MHDD检测认不到,那得看你的MHDD是什么版本的了,有些版本只能认到主盘的,你看看硬盘上的跳线吧,最好跳到主盘的位置,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进MHDD后按SHIFT+F3后看出现的是1、3、5、7这几个选项,如果是且这几个选项里面没有看到你的硬盘,那你可以试着输入2、4、6、8这几个数子然后按F4扫描,如果还是没有认到,那可能是盘坏了,(首先要确定硬盘通电了磁头有复位且没有敲盘声)

网友:
至于BIOS不能认到硬盘、首先排除主板是不是支持大硬盘,如果不支持,可以升级BIOS解决问题,另外有些主板如865或915的部分主板不能认到新出的串口硬盘,那是因为现在的硬盘都是3M的,那些主板没有办法识别到,遇到这种问题也需要对串口硬盘进行跳线,具体方法看硬盘上的标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