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效应管的那个极接哪?

楼主(2009-04-11):
我有点晕,场效应管的漏极、栅极、闸极一般都是干什么的?比如漏极接电源,属于电源输入端(不知道对不对),其他极接什么呢?

网友:
场效应管大致有两种N沟道和P沟道,N沟道就相当于三极管的NPN管,P沟道就相当于三极管的PNP管,N沟道漏极接电源输入端,闸极又叫源极是电压输出端,栅极是控制端,控制电压输出的高低,而P沟道的却是相反的!

网友:
漏极接电源输入端,闸极又叫源极是电压输出端,栅极是控制端,

网友:
场效应管分结型场管和绝缘删型场管,当然它们各自又分有N  P沟道两种!!!!绝缘删型场管还有增强型和耗尽之分!!!!主板上常见的都是绝删型场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MOS管!!!!!     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性元件也就是说是通过改变G(删极)的电压来控制通过D(漏极)和S(源极)的电流的!!!!  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场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就是(饱合)和(截止)状态,说白点就是开关状态!!!!(这一点和三级管一样)   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, 大家补充!希望对你有点帮助

网友(2009-06-06):
同意5楼的说法,D(漏极)属于输入级,S(源极)属于输出级,G(删极)属于控制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