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GA-K8NE 不开机

楼主(2009-04-11):
GA-K8NE 不开机
GA-K8NE 强行开机内存,CPU都无供电。时钟,复位全无!!! 南桥,IO,BIOS供电正常
求教从何下手!!!
不开机
cpu

网友:
首先你要确定电源是好的,然后检查12V,5V,3.3V等各供电有没有短路性故障。强行开机后,触摸主板有没有发热严重的地方。后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看看CUP座有附近有没有管子断路.

网友:
不开机,看是什么IO,把IO换下看下~~~内存 CPU无主供电,在把开机问问题修好后再修它们的主供电~

网友:
IO换了,12V,5V,3.3V等各供电没有短路性故障,电源的供电OK!还是不行!!!

网友:
从开关排针,和ATX绿线两头开始跑跑线路

网友:
在没对地的 情况下
压桥肯定开啊 !
NF-500太容易空焊了

网友:
实在没办法搞定和我联系吧!!!13586855784张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