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HDD灯和CD灯长亮

楼主(2009-04-11):
此机器拿来是开机无显,拆机发现ADP3205击穿,更换好的上去后,还是开机无显,跑马00,电流0.31-0.36.CPU没工作起来,而且CPU下方的8角管发烫(PU20),量无短路,无意中把电源口那块弯曲了,电流居然上去了,CPU也发烫了.以为那块什么东西虚焊了,就用热风枪给吹了一边,结果就是开不了,而且前两个灯长亮,电流就在0.05-0.06间,按开关没反映.电流也没变化.大家帮帮忙,谢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,一插适配器不用按开关,三个灯就一起亮,单用电池灯不亮,按开机键后三个灯亮,而且没法关机,电流表一开就跳到0.54然后掉到0.18,查ADP3205的22脚无3.3V供电,跟线过一小电阻到4800的123脚,4800的5678脚有3.3V输入,4脚无控制电压,4脚连到一100K的电阻,电阻的前端有11.8V电压,但与4800的4脚相连的这端就是没电压,这点对地阻值在580,与此相连的3个4800全换过,无果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哈。我也收了片这样的板。不过我那个拿来就是那样。你这个贴很有价值。回头我再捣腾看看。

网友:
看看桥有没有问题,换MAX1632试试

网友:
我的机器是MAX1902的,多换过了,量LM393的3角是3.6V.好象有点不正常,应该是2.5V 我记得是这样的,现在没得头绪,等待无边老大的结果啊,学习

网友:
这个机器南桥也容易坏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无边老大,修的怎么样了啊,有结果没有啊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把100K的电阻与4800的4脚相连的这端翘起,再测看有没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