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2400 特殊故障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4-11):
ASUS M2400笔记本主板  刚开始分组供电电路短路  RG82855GME FW82801DBM 都烧坏了 把南北桥更换后刚开始不过内存  因为是板载内存 把板载内存拆掉后 黄色三合一诊断卡跑2A  换了一个JG82855GME后内接不亮没反应 外接绿屏  后换了一个RG82855GM芯片后 内接不亮无反应 外接蓝屏 请问是何故障造成的  请高手指点~~~~~谢谢  急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2A是板载内存坏了,找个一样的换了应该会好的

网友:
2A應該不是南橋吧
應該是顯示部分的問題!

网友:
这个机器 板载内存是坏了 这个板子不能拆掉板载内存,否则就是不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