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源怎么修

楼主(2009-04-11):
今天碰到一只电源  拿到收后接通电源 绿线 紫线无电压  拆开检查了几个容易坏的部分都正常(四只整流二极管  主电源部分开关管  辅助部分的肖特基二极管)问题可能会出在何处?

网友:
查辅助电源吧

网友:
具体是那个部分有问题啊?

网友:
其它都正常的话,你换掉TL494即可搞定。

网友:
无紫线与绿线电压,仅检查高压部分及后级整流部分是不够的,接下来的重点应是辅助电源部分!

网友:
高压部分没有问题时要重点查辅助电源部分。

网友:
查辅助电源部分的元件:电阻,场管或三极管,二极管,等等,

网友:
查高压部分的启动电阻是否坏,一般为220K左右。

网友:
紫线无电压,待机电源坏

网友:
紫线无电压,辅助电源一定有问题,先修辅助电源!

网友:
我修的电源当中,如果保险没烧的话百分之九十都是启动电阻开路了,一换就灵!

网友:
查辅助电源吧,电阻电容二极管

网友:
给个图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查主开关管的基极电阻,是否有断路的。

网友:
494供电有20V吗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20V或20多V都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