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4200-128DT花屏图文,请高手解读!(刚刚修好了,呵呵)

楼主(2009-04-11):
TI4200-128DT8X花屏,截图如下:

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.
    LANE     E_BANK0 ERRORS
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        0
FBB[31: 0]               0
FBC[31: 0]               0
FBD[31: 0]        16889216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
Read    Error Count: 0
Write   Error Count: 16889216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请高手解读!

再次感谢论坛里的大哥大姐们。经过拆阻法测得D0-D7,D24-D31为U8显存,D08-D15,D16-D23为U9显存,但换了U8,问题依然不变,排阻的阻值与其它7颗的阻值一样。所以来个瞎猫法----用850风枪加焊锡水,调到3+400档,直吹GPU,吹到焊锡水在GPU的四周沸腾,故障搞掂

网友:
LZ
你的显存旁边有排阻,一组一组的边拆边试呀

网友:
没拆过排阻,但对地测过阻值,都是一样的,这样还要不要拆排阻呀?

网友:
排阻电阻值即使是一样的 ,也不能排除相应显存故障的可能性
前两天修的一片七彩虹 9550  256M   R3报告一各错误位,打电阻值都是一样的
还是换了显存好的

LZ
我也是显卡的初学者,你这种问题不要期待谁给你准确定位是那个显存坏了

最好自己先一个一个的排除

网友:
看你这个显卡,主芯片后面都发黄了,多半是主芯片的问题,你换一下闪存,如果不行就没救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主芯片问题吧 只有D区的报错啊 显存怎么排序的我就不说了 说了几次丢人 丢了几次  LZ可以拆排阻试试 给个意见 先拆U6

网友:
先拆U8看看,u8, u9 是一组

网友:
多谢以上高手指示,明天就动工试试。显卡GPU背面发黄是给维修主板的档口高温加热成那样子的,但故障依然,看来他们也只是会修主板而如,对显卡没什么研究。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
再次请教各位,像这样的报告,GPU会不会有虚焊的可能性出现?

网友: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
再次请教各位,像这样的报告,GPU会不会有虚焊的可能性出现?

网友:
是GPU到显存的数据通道脚虚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