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E2000故障求助

楼主(2009-04-11):
NEC E2000开机黑屏,诊断卡不走代码,经检测北桥短路,板载内存坏,更换北桥及板载内存后,诊断卡可以走代码,代码走到...38 90 92 96后停止,电流为0.5A,南桥更换过,故障依旧,求高手诊断

网友:
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,估计也有可能是板仔内存不兼容。

网友:
板载内存要更换一定要一样的,不然会不兼容的

网友:
板载内存已经全部都拿掉了

网友:
大多数笔记本的板载内存去掉都是不显示的,去掉板载内存后,如果跑码是内存的,你就找相同的内存芯片换上去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板载内存拿掉开机是没有显示的。

网友:
把原来的 内存吹上去试一试看下一般内存不坏的

网友:
我今天接了一个NEC,开机就报警,滴滴滴滴,也可能是一样的原因哟,没得一样的颗粒换,还扔在旁边没动哟!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对,要一样的内存芯片才可以~~!

网友:
你半载内存换的型号对嘛

网友:
把板载内存都拿掉,插上一条好的内存也不能亮吗?必须要有板载内存吗?

网友:
去掉板载肯定不行,BIOS里有资料,除非修改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