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周的一个笔记本,板子跟台式机一样的!

楼主(2009-04-11):
除了1.25V偏低之外,别的电压都正常,加电诊断代码为30,希望高手指点一下~
笔记本

网友:
我是神州服务站的,你说的这种机器是有,但只是早期产品,具体说说情况,看我能不能帮你

网友:
哎,算了,还给客户了,修不好,各个电压都有,现在1。25V也正常了,三级管击穿对地了!但还是跑代码30,我试着摸了摸各个芯片,摸到控制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时,电流突然升至2。0,(好像短路),查旁边的元件也没有对地短路的!但内存的2。5 和1。25全没有了,我吹下来,再吹上去,故障一样!没得芯片换,那个芯片上面的型号太难看了!用50倍的放大镜都没能看清他,所以就还给客户了!
谢谢你!白色!

网友:
移动PC,这种机器是用台式机内存的话,那就是内存插槽接触不良,见得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