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常见波形图参考

楼主(2009-04-11):
鉴于大多数维修员购买了示波器,但在使用中无任何参考,今天我打开示波器,把主板常用的波形加以整理,发到论坛,让大家有所参考,对于波形幅度因主板或示波器型号或探头会有不同测量结果,图中数据未必准确,测试中延长了底线,并加上测试钩,所以波形有一部分存在小小的变形!

网友:
老康师傅,请问一下示波器测量波形是怎么测啊你的示波器是全自动的吗?还是就是测一个波形调节面板上的按钮,再测另外一个还要调节吗?请指教!!!谢谢

网友:
还有问你一下老康师傅,测量主板波形 输入耦合方式有三种选择:交流(AC)、地(GND)、直流(DC)你选择哪种?谢谢,还要将示波器的地与被测电路的地连接在一起,示波器探头上的地与被测电路的地连接在一起你是这样做的吗?另外探头的双极开关在什么位置,赐教!!!谢谢

网友:
我所用的是数字示波器,按AUTOset就可以了!

网友:
我的SS7810看不到上管和下管波形,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回复8#,是不是你打错档了,7810是半模拟的,而且看不到竖线吧!

网友:
楼主,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

网友:
回复10#本人所用是台湾固维GDS-830,台湾固维是HP示波器的代工厂家!

网友:
是这一台吗 ? 现在还蛮很便宜的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按的AUTOset,显示不知道是什么波形

网友:
正旋波的波形有什么好看的,看频率就行了

网友(2009-09-27):
搞维修的,一般只要起振 了就行了,没必要研究波形

网友:
很好的对比资料,改天我也量量看。

网友(2010-01-24):
不错!!!!!!!!!!!!!!!!!!!

树叉 -12 技术区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