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于长城ATX-300P4-PFC的问题
会员14524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9-04-11):
小弟近日没事,嫌电脑上的长城电源ATX-300-P4-PFC里面灰尘太多,于是拿出来清洁下,也就算是稍微抖了抖吧,结果装回去却开不了机了.准确的说是点POWER后,电源风扇,CPU风扇,显卡风扇都在转,却没熟悉的"嘀"声,显示器无反映.不知道电源哪坏了?拆开后,表面元件那些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地方.也确认过输出部分没有断线,插过3次,应该不会是接触不良。
各位达人麻烦赐教点经验哈,大概可能是什么问题,我再自己去搞搞,谢谢了先.

网友:
1,内存被你弄松了,
2,4针给cpu供电的插头忘接,

网友:
电源估计没问题,或CPU供电插头没插上,在插拔电源插座时,不小心把内存或显卡碰的松动,没有接触好,还有CPU和座子松动也会造成不显示

网友:
先谢谢楼上两位哦.其实我还有个垃圾电源,算是勉强可以用(超级垃圾,我连开3D游戏都死机),所以可以判断主机上肯定是没问题的.
20P+4P我也都插上了的.除了风扇转,其他没什么反应,内存上的两个灯也不亮.

网友:
装在板上开机看看20P+4P各个电压。

网友:
测下灰线有没有电压,还是灰线插针接触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