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现有一台HP COMPAQ NC6230 能开机,不能重起

楼主(2009-04-11):
现有一台HP COMPAQ NC6230 能开机,但使用一段时间后,如长时间上网、运行3DMARK,都正常,在使用中,人为的从开始菜单点重起,系统关机后就不能重起,按关机键关机后,等几分(如2分钟)中,再开机又能开机了,这是什么问题啊?
在线等..........
求助

网友:
你把硬盘拆了再装,其他的外设也是一样,我的X61的就是这样,不知道怎么就好了,拆拆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软启动电路上,你怎么又让他启动的?

网友:
有可能回事电源问题吗?

网友:
CMOS的设置有问题,看看你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,然后发出来给大家参详``但愿能够帮到你

网友:
量一量runtime#信号

网友:
换个南桥看下,一般是开机电路

网友:
换个南桥就好了..

网友:
可能BIOS,放下电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