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短路

楼主(2009-04-11):
富士通PIII的老本本,屏电源7.5V并联到MOS管的上的二极管击穿短路,不能开机,取下后即可正常工作。这个二极管是电源的保护电路,换上后也可本本也可正常工作,但是不几天客户就拿回来返修,一查还是那个地方的二极管击穿短路,和以前一样。先前的贴片二极管是3111,换上去的还是3111,现在手头没有3111了,也查不到对应的参数。就知道开关的供电电压是15V,MOS管经整流滤波后输出7.5V。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会引起这样的问题,3111这个二极管用什么来替换可以?

网友:
找了个台机主板上MOS管旁的二级管换上OK。后来客户又返回来一次,这次是另外一个5V的电压也是同样的二极管击穿短路,同时上次15V供电的保险也断掉,由此判断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供电异常引起的,要求客户更换电源适配器。

网友:
找了个台机主板上MOS管旁的二级管换上OK。后来客户又返回来一次,这次是另外一个5V的电压也是同样的二极管击穿短路,同时上次15V供电的保险也断掉,由此判断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供电异常引起的,要求客户更换电源适配 ...
引用 网友A:

返修的机器,这样好几次,顾客会很不爽的
宁愿修的慢,也不要出现返工的事情,顾客会认为你的技术很不好
您应该多烤机,拿顾客的原配置 烤机
我媳妇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,我修完以后,她拷机看电影,这样就没返修的麻烦了。
如果顾客催的急,给顾客说,我们一般烤机24小时的。现在没烤机,你急用,拿回去。出现毛病(老问题)算我的
哈哈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,我们一般都烤机的,急用也至少烤半天,一般烤几天。有时候也避免不了返修的,比如说这个,他电源没拿来,是他电源的问题引起的怎么烤机也没用。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