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主控坏,找不到盘符,无法识别或者零字节,恢复方法

楼主(2009-04-11):
当遇到U盘主控坏,找不到盘符,无法识别或者零字节,这是我们做数据恢复常碰到的,先换晶振试试,如果不行就换主控芯片,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控芯片怎么办呢,这是很令我们头痛的,本人找到一个方法,碰到这情况都可以解决。
先找个U盘板,相信各位做数据恢复的都有吧,再找一个对应U盘板的量产工具(本人用的是MW6208E U盘板,量产工具下面有下载),如果你要恢复的是128M或者256M,就用量产工具先把U盘板量产成128M或者256M,前提是U盘板上要接一个无用的FLASh(本人发现,FLASH容量为128M,只要量产后,可以识别到128M和256M的FLASH,FLASH为512M的,可以识别到512M和1024M的FLASH),就是说客户的U盘是256M的,你找一个U盘板上一个128M的FLASH,量产完之后,把128M的FLASH去掉,再把256M客户的FLASH接上,接上电脑接上电脑就可以正常显示里面的数据,如果没有数据,再用软件恢复(这个就不多说了,相信各位都知道怎么做了),还有一个要注意的,前后的FLASH最好是相同的牌子,如客户的256M的是HY芯片,你用量产的128M最好也要是HY芯片的。
本人来该网站不到一个月,发现里面有很多维修的爱好者,本人也从该网站学到很多东西,所以也把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,希望中国维修基地越办越好!

迈科微(MW6208A 6208E 8208量产软件UdTools1.0.4.6_20081029.rar

网友:
相当怀疑此方法的可行性

网友:
有一定的可行性,不过,如果好的板,如果换存储芯片,可以效果比较直接,当然,这是我个人看法!如果变成0字节,或RAW格式,也就是说,只要能认到盘符,可以考虑作软件进行恢复。此时我估计,如果换存储芯片的话,应该也是一样的,需要用软件进行恢复!

网友:
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,那你就解决大问题了。可惜手边没有合适的芯片做试验

网友:
这方法是针对U盘主控坏,但又找不到相同的主控芯片,我已经用这方法恢复过很多U盘,不相信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。

网友:
不错的思路,这个一定顶。等有机会按你的方法试试。

网友:
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,换FLASH有点麻烦,这作为最后一招是可以的

网友(2009-07-18):
这个是不需要芯片的嘛,随便去年找个板子,只要客户来了,看了他的容量,随便整个跟他牌子一样容量的坏FLASH接上就OK,然后再用客户的FLASH恢复出数据,这就OK了赛。一张板子可以用好多次哦,只要不吹烂了,

网友(2009-08-29):
相信楼主的经验之谈,有条件的大家都可一试,然后在出来谈下!

网友:
为什么不量产一个同样大小的内存呢,这里有点不明白

网友:
本人发现,FLASH容量为128M,只要量产后,可以识别到128M和256M的FLASH,FLASH为512M的,可以识别到512M和1024M的FLASH   实在是理解不了。 超过它本身的容量 除非量产失败 不可用

网友:
我看这方法可以
有机会可以试试。。。。
到时大家再交流,交流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在数码之家都是已经讲烂了的东西了?好多时候都是这么代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