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65PE没有声音

楼主(2009-04-11):
南桥82801EB、声卡芯片ALC655、现在是能认到硬件但是没有声音,声卡2、3、6脚时钟正常,驱动没有问题还有一样的板子,现在换过声卡芯片、南桥还是原来故障。

网友:
如果声卡CODEC芯片部分没有问题那就只有考虑南桥了,声卡芯片只是一个CODEC,整个声音系统有一部分功能是在南桥里的。

网友:
南桥已经换过,bios也重新写过,现在能认到硬件,驱动换了好几个了。这块板子原来鼠标键盘口的保险烧坏,换了好后就这样,以为南桥坏了,但是更换后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跳线冒没插上去

网友:
能认声卡主要就是:功放,晶振,南桥这些问题了

网友:
这些东西都换了,不会是接口的问题吧。有点找不到北了

网友:
声音插孔会不会有问题呢?

网友:
能装驱动说明SB是没问题 啊!!!
量一下35和36脚电压

网友:
1、声卡音频的跳线问题
2、音频插座的问题
3、声卡到音频插座之间的线路问题。
4、声卡的24M晶振问题。
5、不知道驱动有没有问题。曾听说有一机子一次一拔掉网线插头,网卡的驱动就丢失。

网友:
我现在的也是没声音,驱动什么都安装好,没声音,  插了个声卡,发现有硬件,驱动自动装好,还是没声音,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,不好意思  看到了你的  问下的

网友:
系统中如果是声音设备正常的且没有什么”未知设备“的话十有8 9 是跳线帽没插好

网友:
声卡跳线插了么?
确认一下

网友:
跳线插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我有一块版,什么都正常,就是没有声音
后来发现主板后面有一根信号线,断了,它连着南桥,
接上后,ok

网友:
声卡的供电是否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