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无线网卡问题

楼主(2009-04-11):
今天接到一块HPNC6000的机器。想用内置的无线网卡上局域网,可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无线网卡,拆下键盘看到模块了。上面写的是anatel,可是开机就是检测不出来有无线模块,bios里也开了。怎么回事?

网友:
NC6000的无线网卡不在键盘下面,在机器的后面。

网友:
说得没错,就在在机器的后面,一个小方条子

网友:
呵呵,北桥挂了,在HP官网上HP自己也有公布的 杀北桥去了,

网友:
NC6000无线网卡不能用杀北桥?? 给个理由先!!

网友:
后盖中间两个螺丝拧下,网卡是BCM的,擦一擦插一插试试,昨天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擦一擦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你看到的是猫,无线网卡在机器本面呢

网友:
應該是清潔網卡和腳座先
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再來更換IC

网友:
是在不行换个PCI货USB无线网卡算了  花大价钱去搞这小东西 不划算呀 费神又费力

网友:
呵呵 ,。谢谢大家给的答案~才知道我看到的是猫~
学习ing

网友:
搞了半天是不是内置无线网卡挂了,呵呵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