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K8T NEO 2
头像被屏蔽

楼主(2009-04-11):
提示: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

网友(2009-06-19):
回复 网友A:

MSI 提醒您...
- 雙通道DDR記憶體組合方式,僅於以上三種組合中使用。
- 請在A通道或B通道安裝相同的記憶體,否則將造成主機板損壞。
- 安裝記憶體時請先安裝於綠色插槽中,並請在綠色插槽沒有安裝任何記憶體時即將
記憶體安裝於紫色插槽中。
- 本主機板不支援記憶體模組上鑲有超過18顆IC晶片的記憶體。
- 請勿安裝只三組記憶體,否則將造成主機板的損壞。

网友:
綠色插槽紫色插槽
MSI 提醒您...
- 雙通道DDR記憶體組合方式,僅於以上三種組合中使用。
- 請在A通道或B通道安裝相同的記憶體,否則將造成主機板損壞。
- 安裝記憶體時請先安裝於綠色插槽中,並請在綠色插槽沒有安裝任何記憶體時即將
記憶體安裝於紫色插槽中。
- 本主機板不支援記憶體模組上鑲有超過18顆IC晶片的記憶體。
- 請勿安裝只三組記憶體,否則將造成主機板的損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