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EN 858D无刷风机热风枪

楼主(2009-04-11):
AT858D无刷风机热风枪
展开

AT858D无刷风机热风枪

商品类型:
全新商品
剩余时间:
成交结束
220.00 元

220.00 元

网友:
带风嘴的,拆焊主板的IO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

网友:
有刷和无刷分别就是直流和交流的分别,无刷是交流的.有刷是直流的,效率一般来说是无刷的高无刷电调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,里面的结构比有刷电调要复杂的多,成本比有刷的高

网友:
8楼的,南北桥。。用这个,搞不定

网友:
长与普通850、852相比,858的特点是静音、体积小、发热丝寿命(我拆开看过象同功率的电炉丝)、风力柔和。我用858已经4年了,感觉很好。

网友:
858是不是静音,寿命长些!!但是吹大些的IO比较费劲吧!!

网友:
南北桥要什么东西来搞?

网友(2009-05-24):
听说南北桥要BGA,一般的东东搞不定

网友:
價格比852D 便宜  新人是購買 858    還是852D好些了  請回覆

网友:
那个风枪能做南北桥

网友:
谁说南北桥能用热风枪搞定?太有才了

网友:
858D吹大些的IO与852效果一样。我应该是国内第一批用858的人。

网友:
这个和快克858d有什么不同呢?快克858d好像比这个贵好多

网友(2009-08-17):
困惑在852D和858之间忧郁困惑菜鸟请求指点在852和858之间选择一个

网友:
858D 风力小,比较柔和,比较适合做手机及数码产品等的维修。

搞大东西,还是 852D 或者 850B

网友:
14楼,这个和快克858d没什么不同,858D应该是快克在国内首先搞出来的,其他各家都是仿制而已。
另外快克的858D在哈尔滨的价格正常是260元左右。

网友:
我们单位现在采用的是快克858DA,与858D相比有所改进,加热速度要快一些,我自己感觉和852相当。我上面说的260元是858DA的价格。

网友:
还是852D耐用

网友:
南北桥用红外焊台,绝对OK

网友(2009-09-18):
今天给公司买了一套安泰信的858D+,实测温度误差最高有60度!在200,250,280这几个温度设置误差都不一样,调节校准微调电阻调到底了都没调下来,这个型号到底有没温控的?

网友:
猫大师是用什么测试的温度?  你的意思是温度偏高是么?

网友:
用的是890C万用表的测温探头,我不认为是测温准确度的问题,我测公司的司登利2310LCD,开后不到十秒,实测温度误差不超正负5度。858D是数显的,设置的肯定是出风温度吧,误差这么大肯定不正常,同档产品里连8205都比不上,起码8205温度还算准确的,误差不超10度(冬天要差大一些,偏低)

网友(2009-10-26):
拆主板的IO还用得着那么高级的东东吗?地摊上便宜弄来的就可以修。

网友:
这个和快克858d没什么不同,858D应该是快克在国内首先搞出来的,其他各家都是仿制而已。
另外快克的858D在哈尔滨的价格正常是260元左右

网友:
有刷和无刷分别就是直流和交流的分别,无刷是交流的.有刷是直流的,效率一般来说是无刷的高无刷电调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,里面的结构比有刷电调要复杂的多,成本比有刷的高
引用 网友A:

<<有刷和无刷分别就是直流和交流的分别,无刷是交流的.有刷是直流的,>>有点看法错误,也估计想的太复杂,实际这种机器一般采用直流无刷风机,采用调压来进行飞速控制.

网友(2011-09-18):
大家就别吹水了 一分价一分货  哪个东东好  看看价格  看看淘宝交易量就知道啦